森兰SB12运行到15HZ左右就报警OLP,过个半分钟后跳故障OL。

楼主(2009-02-07):
     运行到15HZ左右就报警OLP,过个半分钟后跳故障OL,我不明白OLP什么意思? 有时候过半分钟也不跳OL,就正常运行了。

说明书上有OL过载,OLE是外部故障,没有OLP的说明,我估计是报警信号,而不是故障信号,因为当时机器还在运行中。

有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我是森兰的:OLP是提醒过载,通用性变频器,当电流到达150%而未到170%,就会提醒过载,如果二分钟内电流未下降至150%以下或变频器未停止,及报警OL。如果还有森兰其它问题QQ153807800

网友A:
忘记看了,如果SB12 ,风机型,则是120%而未到130%

楼主:
问题解决了,OLP过载报警,OL是故障信号过载,问题是水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