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电源问题

楼主(2009-02-07):
我刚买的西门子PLC,型号为226CN,刚开始用的电源为经变压器降压后经整流桥输出的24V,一直不能通讯,后换成直流电源24V给PLC供电一切正常了!那位大侠知道其原因啊,PLC对电源还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也许你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平的,会判断失误.

使用桥式整流,加强输出滤波,把输出电容增大至2200-4700uF,整流电源也是可以用于试验的

建议使用品牌好点的开关电源,例如明纬220/24V15W 开关电源也就40元左右,与你用的电源为经变压器降压后经整流桥费用相差无几,比整流电源的适应性强多了.

楼主:
我买的直流电源是3A的,带226CN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我买的直流电源是3A的,带226CN应该足够了吧?

足够了,如果只是带1只226,已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B:
呵呵;DC/DC/DC的S7-200还是用开关电源就行了;

35W的就足够带了;

楼主:
是啊,那我用在机床上运行时用我的整流电源有影响吗?

网友A:
整流电源用于实验是可以,只要加强滤波,但因他没有稳压功能,在工业环境下使用有质量保证的品牌开关电源更合适,更何况现在开关电源已是白菜价.

网友C:
我有西门子S7300/400光盘,谁要和我联系. QQ: 790681707,我若不在,请给我留言。

网友C:
本人参加了西门子公司组织的《西门子S7300PLC编程及应用》的培训,费用花了差不多3000千块钱,感觉老师都是按照光盘的内容教授的,精华部分全在光盘中。本人在工作的空闲时间,为在志者独辟捷径,整理准备了这套实用的光盘,愿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辟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创业之路!内容大小:12.5G(包含了11大容量视频教程和45部电子教程书(高清PDF格式)和PPT讲解资料。)价格:仅150元,有意者请与我联系。QQ: 790681707 我若不在,请留言或者留下联系的QQ,我会与你联系。

网友C:
当然了,要用直流24V的才行啊---多看看书和视频资料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D:
电源经变压器降压后经整流桥输出的24V,增加了稳压电路吗?理论上只要是DC24v电源就可以用了。实际上我也使用过非开关电源给PL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