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fix4.0与s7-200实现连接

楼主(2009-02-07):
我刚开始学PLC,刚刚知道必须有合适的驱动程序才能使IFIX对下位机硬件,如S7-200进行通迅,不知西门子的S7-200采用什么驱动程序与iFix4.0实现连接,请老前辈多指点,先谢啦!

楼主:
 哪个驱动程序行呢.??或者可以采取什么方法实现IFIX4.0对S7-200 的控制呢?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我没用Ifix,S7-200可以用西门子的OPC,PC Access,ifix用OPC连接

网友B:
恩,2楼回答完全正确

就是通过PC ACCESS,IFIX 使用OPC CLIENT驱动

网友C:
如果使用了CP243-1模块,可以使用S7A驱动。这种方法对于连接多个S7 200特别有用。

网友D:
ifix用OPC连接

网友E:
如果是MPI,可以安装S7A for iFix驱动,虽然不是GE-Intellution公司出品的,但是不收费,而且很好用. 当然200很少用MPI

网友F:
可以在SCU中的驱动性映象表中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