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不用PLC和同步控制器是怎么同步的?

楼主(2009-02-07):
我是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其中一台另外加了辅助电位器微调,并且用编码器作速度反馈,用PID控制,是不是那里没设好吗?

网友A: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同步状态?如果是电动机几度的机械角度,变频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如驱动同一负载,可一通过通讯(主变频器给副变频器发信号速度给定),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这一功能。

网友B:
我估计是一般的同步,用于一般的牵引,应该可以

网友C:
用编码器的

应该要求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