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E80屏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DOP-AE80屏COM1端口程序下载不了,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屏上设与PC的通讯口用的是不是COM1?

还有电缆对不对?

网友B:
用com口下载需要进入到系统区内选择人机的下载口,pc机上需要选择pc的下载com口,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用USB线下载问题解决。

网友C:
广告太多了广告太多了
广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