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的启动力矩

楼主(2009-02-07):
我单位有个提升机75KW的电机,以前是用串电阻的方法控制,现在改造成6SE70系列90KW的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拉不动那个电机,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电机已经优化,P100=3     P114=6

在电脑前等待!~~~~  请指教!~~~~

网友A:
在从新做优化,还不行放大变频器或减速机。

网友B:
是否带编码器?做带编码器优化,变频器关键是看输出电流,而不是看你电机功率。可以启动时候用钳形电流表表钳在变频输出端,参数看r004,2个值做下对比。如果操作额定电流时间太长最好还是增大减速比。另外机械上安装不到位也会引起启动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