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请教?

楼主(2009-02-08):
森兰SB40     1.5KW     380V       上电按运行   报FL。可以复位,复位再按运行又报FL.        驱动为:六只 A316J

 测量上桥臂为三组独立的电源:24.7V   24.8V 24.9V。下桥臂 统一电源:只有19.1V(请问大家这个电压正常吗?)

我以为下桥臂电压不正常就检查下桥臂的A316J的电源:整流二极管\电阻和电容都正常,三只A316没有短路.以为是这组电源(开关变压器线圈)的短路拉低电压,我就把上桥臂的一组电源调到下桥臂,下桥臂的电源调到上桥臂的这组.通电,运行报FL,下桥臂的电压也是:19V.,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下桥臂的电压正常吗?还是有整流二极管的整流特性变差,引起电压变低.

网友A:
查模块,或316J

楼主:
模块坏了,修复。

下桥臂W相的驱动端G与C端短路,换上好的模块后,下桥臂的电压升到25V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