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可以这样搞吗

楼主(2009-02-08):
本人在维修一台变频器时发现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由于是贴片的,也不知道他的的具体参数,于是就参照另外的2组,发现电压在10V左右,一时也找不到这样的二极管,就搞了3个发光二极管串起来,测量他们的正向压降有9V,于是就在串一个普通二极管,这样就9.7了,接好了通电,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发光二极管会亮,不知道这样长期工作行不行,

网友A:
不太好,这样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坏了不能这样做!

网友C:
你很聪明,这样做没有问题,有时候用二极管作稳压管还有稳压管不及的优点,如电流可以比较大等,但在高精度如稳压基准源方面最好选专用的稳压管。还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离散性比稳压管大,而且稳压值随电流有一点波动,但如果你现场用着好用,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行得通,只不过增加了可能故障点而已(因接点多了)。供参考。

楼主:
用了几天了,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E:
看做什么用途。变频器上的稳压管大多做保护用的,你不接也没有关系,稳压管真正起做用时,你这种接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F:
发光二极管容易老化啊。

网友G: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离散性比稳压管大,而且稳压值随电流有一点波动

网友H:
应该没关系,我有次用普通的二极管稳压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离散性比稳压管大,而且稳压值随电流有一点波动

最好还是换稳压管代换~~~

网友J:
作为应急处理是可以的,但是稳压精度会下降,安全系数也降低了。

网友K:
这个方法好,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变频器坏了,换上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会亮,这样长期工作行。还可以作为指示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作为应急处理是可以的,但是稳压精度会下降,安全系数也降低了。

应该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L:
难道买不到稳压管吗?

楼主(2009-10-17):
到现在还可以用的,

网友M:
现在电压值变化了没有啊

楼主(2010-08-27):
到今天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N:
同意4楼、7楼意见。
注意维护、观察,并分析它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O:
为什么这么做,稳压管很便宜呀,难道买不到吗?

网友P:
支持楼主.发光管用做稳压用途的动态内阻比一些稳压管还要低.一些专用稳压电源就是用发光管做基准电压的.只是你串的那个普通二极管做稳压就不好了

网友Q:
这么回“不见不散,谁先走谁是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