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630热电磁式断路器无法启动?

楼主(2009-02-08):
请教DW15-630热电磁式断路器无法启动?

网友A:
检查什么原因造成的,再查查线路和电源.

楼主:
正常停下来的,再次就无法启动了.检查电源正常,怀疑整流部分有问题.由于没图纸,哪位师傅有此型号图纸请传给我.本人不胜感谢!

hjb9603@163.com

网友B:
你的断路器是带预储能还是直接储能的,你检查一下储能回路和控制保险是否又熔断的或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无法合闸。

网友B:
朋友要是检查出故障了请回复一下好吗?让咱们大家共同积累经验共同进步和学习提高咱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呀

网友C:
要是检查出故障勒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D:
是否断路器的储能机构出问题啦

网友E:
好像没有整流的啊?里面有一个失压线圈

网友E:
我公司很多这样的断路器,但是楼主说得太简单,没办法帮你说清楚

网友E:
合闸时还能否听到开关有储能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