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操作站升级Windows操作系统需安装什么设备?

楼主(2009-02-08):
我公司DCS控制器是AC450,四台操作台是HP-UX系统。由于操作站太老了不好维护,想升级为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的工作站,不知需要安装什么硬件?最好是以太网通讯的。烦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得看你的DCS支持不支持windows系统。

楼主:
通过ABB工程师了解是支持的。需加什么卡和相关软件。但他们并不透露更多信息。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B:
我记得只支持UNIX系统,不支持WINDOWS系统。

楼主:
所以可能要在控制器中加入一个板卡来转换并输出,并配合相应的电脑软件来实现。请问没有人这么做吗?

网友C:
那要看DCS或服务器通讯网络支不支持以太网通讯.

网友D(2010-03-31):
对:whs1 关于

这得看你的DCS支持不支持windows系统。

内容的回复:AC450是可以支持windows系统的,但必须要找ABB,需要增加很多设备,基本把现在所有操作机都要更换,价格很贵!!!!

网友E:
可以升级到800XA。。如果是最新版本的话,估计还能用WINODWS 7了。。。哈哈

网友F: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最好不要自己升级,还是花点钱吧。

网友E:
可以用升级到800XA,
CS服务器加RTA板,CPU上加CI545卡,用转换头可以走成以太网。
整个升级比较省钱,下位控制硬件和软件基本不用,
Controller builder A也有Windows版本。

具体请联系ABB

网友G:
是呀,主要看你现在的系统采用的是何种总线,如果只升级操作站的话,应该不是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F:
这个系统比较少,不是很懂。

不过很多上位机都可以通用。

网友H(2010-07-10):
9楼说的清楚。 请告知行业和联系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9楼说的清楚。 请告知行业和联系方式。

请联系ABB即可

网友E:
另外,从AC450 的UNIX 升级到800XA,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一般的,这个升级项目外面的系统集成商很难做

一个要有懂AC450的工程师,一个要懂800XA的工程师,因此最起码要有2个以上有经验的工程师才行

其次,一般老厂升级系统停机时间有限,如果经验不足很容易导致升级一次不成功,要第二次才行。

现在ABB有新的RTA UNIT  PU410,可以直接走以太网,相当的方便。

另外如果真要升级,请联系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