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为什么要装在调节阀前

楼主(2009-02-08):
孔板为什么要装在调节阀前.

楼主:
我听别人说是这样的:因为流体流动是连续的,并且流体流动过程中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所以孔板不能安装在汽液两相并存的地方,以免增大测量误差。有的液体经调节阀降压后,有时会有部分气化,形成两相共存。因此,流量孔板应尽量安装在调节阀前。

网友A:
孔板我没见过!!请问是这东西复杂吗??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谢谢

网友B:
其实只要距离足够,节流件(包括孔板等)是可以安装到阀后的。距离足够的话蝶阀等形成的紊流对节流件的影响可以忽略的。

网友C:
1楼和3楼说的综合一下,就是正确答案和处理的指导方针了,呵呵

网友D:
调节阀后的压力稳定吗?

网友E:
以免增大测量误差,和一楼的一样,以前有碰到过得,后来又改在了阀前!

网友F:
一般为了调节效果好,调节阀都要求缩一个等级,这样流量就会有影响,特别是频繁调节的场合,流量影响较大,所以最好装在阀前,还最好保证前10后5的距离

网友G:
阀门本身就是个束流元件,孔板装在其后,尤其是较近处,会严重影响节流孔板的测量精度

网友H:
若安在调节阀后就会影响测量的精度。

网友I:
因为孔板流量计是靠孔板前后差压工作的,装在调节阀后,就等于改变了基准压力,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必须装在调节阀后。

网友J(2010-08-20):
学习了学习了。也是挺老师傅说最好是安装在孔板后。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因为孔板流量计是靠孔板前后差压工作的,装在调节阀后,就等于改变了基准压力,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必须装在调节阀后。

到底是前还是后呀?

网友L:
一般情况下,孔板装在调节阀前后没太大区别的。

如果是节流孔板,尽量装在调节阀之前,由于有孔板降压,对调节阀的要求可以更低一些。装在后面也无所谓,对调节阀要求高一点而已。

如果是孔板流量计,装在调节阀前面和后面也没太大区别,只要保证流量计的直管段要求就行了。 流量计与调节阀在一条管道上构成一个调节回路,孔板流量计一般装在调节阀之前。因为流量计信号传给二次表,二次表经过PID处理之后再控制阀门开度,如果流量计装在调节阀之后,控制滞后就会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尽量装前面,实在不行装后面也没太大影响的。

网友M:
主要是保证介质的流动是层流,这样孔板测量的流量才准确,只要满足孔板的安装要求,孔板安装在调节阀后也无所谓。

网友N:
13楼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只要保持阀后的直管距离,还是可以的。

网友O:
在仪表自控系统中,误差是经常出现的

流量调节系统一般都是把流量计安装在阀前,减少流体因为调节阀的动作所引起的振动而带来的误差

调节阀的前后压差是不一样的

网友P:
测气体流量只要直管段足够是可以装在阀后的,但因压力波动大最好加上压力补偿;测液体流量只要保证足够的背压和直管段长度也是可以装在阀后的。装到阀前是优先考虑的,但有时阀前没安装空间时,只要满足孔板的测量要求也是可以变通的

网友Q:
了解了解差压式节流装置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其实这些也不是很难的,但是要想深入的话 就有点难了

网友R:
恩,13楼讲的对,一般尽量装在阀前比较好,装阀后需要一定的直管道距离!

网友S:
我也认为13楼讲的正确,我在现场仪表经历过

网友O:
孔板流量计其实就是利用压差来测量,一般流量调节系统都是把调节阀装在流量计后面

 这样就会预防调节流量的时候所引起的误差影响工艺

网友T(2010-09-19):
这要看你装流量计的目的,不管是否跟调节阀组成回路,关键看你需要阀前流量还是阀后流量,假如调节阀起到调压限流作用,阀前后流速肯定不一样。

网友U:
只要直管段满足要求,阀前阀后都是可以的

网友V(2010-10-30):
主要是保证介质的流动是层流,,测气体流量只要直管段足够是可以装在阀后的。

网友W:
孔板流量计主要是用来测量气体和纯水的,装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孔板里面的芯片装反了,

要是装反了,就没办法调试出来

网友X(2010-12-09):
其实只要保证孔板的设计要求的直管段   前后一样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