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9-02-08):
现有 ig5 0.75kw变频器一台 变频器上电 不接电位器频率就有50hz a788j 已更换 不起作用 ~!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参数设置对吗?检查一下。

楼主:
而且 频率自己变化

网友B:
对参数进行初始化看看如何

网友C:
是不是设的外部模拟量控制频率??

网友D:
用电位器时,Frq=2;看看FU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