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一个子程序的含义

楼主(2009-02-08):
我在一个程序中看到一个子程序是这样的:

Network 1
MOVB 0, VB14
MOVB 0, VB15
MOVB 0, VB16
MOVB 0, VB17
从VB14~VB17在这个程序中就出现过这一次,不懂这个子程序的含义,但知道这个子程序很重要,知道的能帮帮忙吗?

网友A:
分别把VB14-VB17中的各位(V14.0.....V14.7)置为OFF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到高手们是怎样看的。

网友B:
Network 1
MOVD 0, VD14

就可以

程序里面没有VB14~17,但可能有V14.0~V17.7,或则VW14,VD14等

网友C:
这个网络是半拉子

2楼的编法明了,效果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络是半拉子

2楼的编法明了,效果相同.

网友E:
初始化程序,可在交叉引用里找找看。即使找不到,也没什么奇怪的,别人的程序,你永远捉摸不透!

网友F:
2楼和6楼的结合一下就对了

网友G:
就是个初始化的程序。给起始条件赋0!

楼主: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不过看来2楼是行家,他说对了,就有V14.0~V17.7,

但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不过看来2楼是行家,他说对了,就有V14.0~V17.7,

但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因为VD14=VW14+VW16=VB14+VB15+VB16+VB17=(V14.0~V14.7)+(V15.0~V15.7)+(V16.0~V16.7)+(V17.0~V17.7)

楼主:
谢谢,懂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I:
目的是把TD的信息全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