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VFD-B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同步

楼主(2009-02-08):
一条线体有两台电机驱动2个链轮,链轮轴端加编码器,共2个,当编码器同转一周时,两电机驱动线体线速相同,现用一台变频器做主驱,一个做副驱,开机是主机频率采用主从0-10V送到从驱,从驱频设为比主驱少1HZ,2编码器反馈到PLC比较后,用模拟量输到副驱,采用主频+辐助频率加减速控制,现调试开始出现编码器受干扰,经接地,及编码器加屏蔽电缆,后电机接线也采用屏蔽电缆并未解决,大家帮我看一下该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同步,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变频器和控制器配合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要求精度有多高,不过一般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都会有点干扰的,

网友C:
我估计是你的程序比较有问题

可以调你的变频器的增益

网友D:
你的传动用链轮,本身精度就不高,何必用编码器,不用编码器可能效果会更好。用台达变频2台电机同步很容易搞的

楼主:
大家能不能具体点,最好有个案例看看,可以的话发到我邮箱516890350@QQ.com

楼主:
没人回吗,发表点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