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mo的伺服怎么样?

楼主(2009-02-08):
请问有谁知道Elmo伺服的?好像是用CAN通信的。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A:
以色列的产品,以技术见长,精致。

网友B:
elmo没有自己的伺服产品,以驱动见长,配套的伺服主要是韩国的麦克比恩伺服。
运动控制技术交流群21732013

网友C:
你要用到总线控制?要用到这个

网友A:
业内说单伺服,一般是指伺服驱动器,而不是伺服电机,罗升等代理商是给elmo伺服驱动器配了源自南朝鲜的伺服电机,不过该配套关系除了便宜,大概就只能帮elmo砸牌子了,真可惜的elmo的性能!

网友D:
我在半导体设备行业看到elmo伺服驱动器配的多的反而是高端的直驱电机或其他特种饲服电机,而非低端电机。波恩说的有道理。

只是顺便提一句(请勿理解为要砸他牌子),穆斯林国家禁止以色列的产品或明显装有以色列产品的设备进口,所以如果设备要出口到这些国家,最好问一问清楚。

楼主:
那不一样的伺服电机的电气常数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搭配的话那就是说在伺服驱动器里可以自由设定的了?那要怎么抓取这些参数?通过驱动器的自适应吗?

另,并不是要用到这款伺服才有这个问题,而是刚好看到这个产品的资料,所以顺便就向论坛里高手请教。

网友A:
elmo的伺服驱动器自整定功能很强,但再好的驱动器也得配上好电机才能发挥出来。其间的关系就如同赛车手和赛车的关系一样,没有好车,再牛的车手也开不出好成绩!

楼主:
那目前哪家的电机比较好?性价比高的那种。天价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A:
单追求电机性能的话,暂时无法推荐国产电机。建议咨询elmo。

网友E:
好像控制策略在比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楼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产地,却做不出好电机。

网友F:
"单追求电机性能的话,暂时无法推荐国产电机。建议咨询elmo。"

咨询ELMO也未必有好结果,否则罗升也不会卖韩国货了

楼主:
好像都对韩国伺服颇有微词啊,看样子真的是不好。

网友A:
也不尽然,被Rockwell收购后并入AB的OEMax也是南朝鲜的伺服,前身是三星的自动化业务,前一段时间见到该产品,感觉和日系通用伺服有一拼。

网友G(2009-08-12):
韩国的驱动器确实不怎么样,但电机的性能确切的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目前ELMO在配一家韩国的电机在电子设备行业得到了很多的认可的!

网友A:
ELMO配那家韩国电机的性能实在不敢恭维! 个人看法

网友F:
ELMO配那家韩国电机的性能实在不敢恭维! 个人看法
据说,ELMO的韩国代理是用另一个品牌的韩国电机。只是“据说”而已,不知真假。

网友H:
韩国的产品说心里话: 驱动很差,电机凑合,有个更好的品牌没有过来.

网友I:
ELMO的驱动器可以配日本多摩川的电机,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么配过几次。

网友J(2010-02-03):
谁有麦克比恩伺服电机说明书,麻烦上传一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