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LG K80S 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08):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我想学习组态王,借了朋友一台LG K80S,我想用组态王与LG K80S通讯,但是不成功,不知为何!?

我用的通讯电缆是PLC的下载电缆,(2----3,3---2,5---5)对吗?

还有,组态王中输入继电器 Idd     输出继电器 Qdd   输入输出继电器 Pdd      ,分别对应PLC的哪些继电器!?

后面的dd是十进制吗?但是,PLC上的是十六进制呀!

我只知道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是P000-----P13F!

谢谢!

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初学者

网友A:
注意要把CNET开关BUILT-IN CNET打为OFF状态

组态王设置
1、定义组态王设备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PLC] > [LG] > [MASTER-K-LOAD] > [串口],组态王的设备地址添0即可。

2、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设备地址范围:对于LOAD协议,PLC中的通讯参数和设备地址已经固化为如下值,用户只需要将组态王中的通讯参数和地址设置为对应值即可。

建议的通讯参数:

设定项 推荐值
波特率 384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

1.P,M,L,K,F寄存器后添加的序号最后一位是16进制,前面是10进制数。如L200,"200"的前两位表示10进制地址20,最后一位"0"表示16进制的0(即地址为"20"的一个WORD的第"0"位)。又如,M30F,"30F" 的前两位表示10进制地址30,最后一位"F"表示16进制的F(即地址为"30"的一个WORD的第"F"位)。其余寄存器后添加的序号均为10进制地址。寄存器的定义和PLC变量定义也一一对应。

详细的设置看组态王的帮助吧,里面说的很详细,还有你用的是组态王的哪个版本,使用最新的组态王应该就可以通讯正常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的程序很简单!请看一下我的设置对吗?

楼主:
你好!请看一下,我的设置如下图!

楼主:
你好!我在测试时,组态王的通讯记录如下!

楼主:
路过的朋友你好!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组态王COM的设置是不是跟设备设置一样。

网友C:
前几天试验也没通讯成功  有空再试试

楼主:
kingviewadmin  说的对!今晚收获不小,本来我以为是我的组态王有问题,我又借来一台西门子的S7200,经过一番研究,编了一个小程序,测试成功了!再换成LG K80S,终于成功了!看来组态王还可以,但是,它的帮助里有错误!

今夜无眠,看到本贴的朋友09年一定会好运连连!

网友D(2009-05-11):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你组态软件里的通讯设置不对         不是PLC的设置   因为用得LOAD 协议  PLC的是固定  没有办法修改的

网友E(2010-10-22):
组态王与所有plc的通讯最好是先用plc的编程软件将程序从plc上传到电脑后要设置通讯相关打开要用的通讯口,再将此工程下到plc.用组态王设置测试通讯,可读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1-30):
记下,实验实验

网友G(2011-05-13):
按kingviewadmin所说通讯测试成功, LG 120s PLC

网友H(2016-04-22):
王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通信详解,保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