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怎样与施耐德PLC通讯

楼主(2009-02-09):
研华工控机怎样与施耐德(Twido)PLC通讯?

哪位老师给提供帮助指导?

谢谢!

网友A: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

网友B:
其实工控机只是一台电脑,真正我们要用于通讯的在软件层面多点。硬件方面只需要PLC厂家定义的通讯链路定义(也就是编程或通讯电缆),比如串口、以太网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