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5 PLC故障与上传备份的知识

楼主(2009-02-09):
请教西门子S5 PLC故障与上传备份的知识

前几天,技术部的同事保养设备,动了PLC,PLC出现了故障,设备不能运行了,设备的人机界面报警信息是 "....ref. point lost....",应该可以理解成原点(参照点)丢失,我们初步判断PLC里的程序丢失,不知道判断对不对,西门子 S5 135U 的 PLC,CPU 928B(这是刚才我用软件读出来的), 而且STOP红灯在不断地闪,扳到RUN或者RESET,STOP红灯都是在闪.

PLC以前有备份.

找到数据线,安装上step5 V7.2,成功连接上PLC,并下载到电脑硬盘里备份.

准备把以前的备分上传,有以下两种方案:
a.删掉,甚至清空当前PLC,再把以前的备份上传到PLC.
b.不做删除操作,直接把以前的备份上传,即"覆盖".

正准备上传时,突然发现刚才的备份文件(74K)比以前的备份文件(25K)大,如果是程序丢失,我想现在备份出来的文档应该很小,至少不应比以前 的备份大,这时,我觉得程序并没有丢失,甚至程序没有问题,还在PLC里。而且,以前的备份不知道是总备份,还是只备程序部分,还是只备数据 部分,万一删掉现在PLC里的内容,再将以前的备份上传的话,担心出现有程序没有数据的事情,技术主管叫暂停了。

问题一:这次故障是硬件坏还是软件(程序和数据)坏?

用软件打开当前PLC的BLOCK, 有以下:
BLOCK TYPES
---------------------------------
A ALL BLOCKS
PB PROGRAM BLOCKS
FB FUNCTION BLOCKS
FX FUNCTION BLOCKS
OB ORG.BLOCKS
SB SEQUENCE BLOCKS
DB DATA BLOCKS
DX DATA BLOCKS

又打开两次备份的BLOCK,比上面多了好几个comment blocks(注释块?),还多了VB variables blocks(变量块?),# DOCUMENT.BLOCKS,% DOCUMENT.BLOCKS,FX FUNCTION BLOCKS .

问题二:它们是不是分别存储程序,函数,数据等等内容的"块"?一般备份是备份哪个blocks?哪个能删,哪个不能删?我用"A ALL BLOCKS"备份成功之后,是不是即使误删PLC里的任何BLOCK,都不要紧,因为可以用"A ALL BLOCK"的备份覆盖上传?

我刚才在软件的transfer 传送界面的selection选项填了A ,即 all blocks,所有块都一并备分,回车后,确实按指定的文件名在硬盘里保存了一个74K的文件。"being transferred","block(s) transferred"

问题三: 另外,*ST.S5DT 和 *.DO.S5D分别是什么意义的文件?

问题补充:我如何知道PLC程序是否真的丢失?
我如何知道以前的备份是一份什么的备份?所有内容的备份?程序的备份?运行数据的备份?函数的备份?

网友A:
还有别的报警吗,电池什么时候换的,要是程序没丢,应该可以run

网友B:
建议把现在PLC里的程序备份出来,在上传原备份程序试一试吧,我们这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行的话 就更换CPU吧

网友C:
两个建议:

1,对CPU进行总复位:CPU置于STOP位,然后 按下RESET按钮并保持,再将CPU开关由STOP拨到RUN(重复3次此动作).然后松开RESET按钮.看CPU能否运行起来(一般需等待1~2分钟).不行的话重新下程序:

2,最好将原来的备份所有块下下去,或者比较下,把里面少掉的块下下去.RUN CPU,一般没问题.

网友D:
先看看SF灯亮不亮

如果有别的故障 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