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互感器安装三相四线电度表的接线

楼主(2009-02-09):
谁知道用电流互感器安装三相四线电度表的接线图,选用电表时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首先,电表要是能接互感器的表.然后在表的接线盖反面有图

网友B:
很简单,电表选择DT862-4  3*1.5(6)A的,或者DTS8666  3*1.5(6)A的,前边的型号是机械的,后边的型号是电子的。互感器根据你的负载大小来选择,比如150KW,可以选择500/5的(为了保证是在动力负载的情况下启动电流会加大,避免烧毁电表和互感器),电表的说明书上有接线图。按照接线图接线,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不能接错了,2、5、8是电压线圈的接线,(接入A/B/C相)。1、4、7是互感器的S1进线。3、6、9是互感器的S2进线。10接零线。S2最后接地。完成了

网友C(2009-09-21):
 电表选择DT862-4 3*1.5(6)A的,配的是100/5的互感器,大的负载还没用,现在只使用0.1KW,请问电度表能否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