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波动很大是啥原因?

楼主(2009-02-09):
我们兄弟公司试车时发现安装的调节阀波动很大,比设定值上下高低达几百,导致流量很不稳定,是选型不对还是操作的问题.

楼主:
还有PID参数的设置对此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还有调节阀的0点、XP等的调整

网友B:
气动调节装置的问题,曾经也遇到过,最后换了气动调节装置好了~!

网友C:
是不是 大口径阀门 长时间工作在小开度状态引起的波动 或是填料太紧了或者是信号本身波动呀

网友D:
重点看PID参数整定合适否,阀的流量、阀芯流量特性是否合理,不妨考虑使用阀门定位器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D:
还得考虑被控对象过程特性与阀的流量是否匹配

网友E:
首先看阀门口径和流量特性是否合适,如果以上没有问题,那么重点检查PID整定值,反复输入不同的值进行调试,摸索出规律后,一般都能调试出来。

网友F:
主要还是看看参数   PID子征订

网友G:
流量受阻,气压不稳!或者控制不灵敏,都会引起!

网友H:
给恒定控制信号,观察流量变化及阀的动作情况,即可判定是否阀的问题。

网友I:
1安装是否有误(接线的反正、调节阀是否装在原点)

2PID参数设置

3量程、调零

4设定一个定值

网友J(2009-03-31):
1、PID的设置是否合理。

2、调节阀的口径是否选择太大。使调节阀工作时不平稳。

3、调节阀是否安装离泵太近或管道拐弯处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