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BB变频器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9-02-09):
    有一台ABB ACS400变频器,以前使用PID宏用于恒压供水,最近出现问题,用户要求调整。

到现场检查参数正常,但频率有时在6HZ左右,变化只有0点几HZ,电机不转。有时能自动升到36HZ左右,但达不到要求水压。检查硬件连接正常,包括给定也能在0-10V变化(通过0118参数),实际反馈信号也有(参数0119)。即使去掉反馈信号,AI2为0,频率也只是在36HZ。最高频率设定在50HZ。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了

网友B:
本地控制下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是变频器故障,最后换了一台同型号的。

网友C:
向热爱工控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D:
对于初学者来说,碰到问题是好事情

网友E(2009-03-12):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ABB510的。也是达不到试定水压

但频率上不了50HZ,换了一台新的还是不行。

请大师们帮忙!

网友F:
楼上的 说说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