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用导线颜色标志区分导线颜色选择要符合哪项标准

楼主(2009-02-09):
我们电柜内的控制线全部用黑色,但是现在客户说我们不符合他们标准,之前他们也没提供我们线的颜色该怎么选,我看到网上大家都说黑色是国标。不知道在哪个手册或是技术资料上有提到,请大家多多帮忙,急!!!!!

网友A: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GB/T 2681-1981. 里面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B:
一般来说:动力线用黑色,零线用兰色,接地线双色,联锁线用白色,控制线用红色,还有更多的规定

网友C:
全部黑色不太容易分辨,一般我做电控柜的时候,交流电火线用红色,零线用绿色,地线用双色;直流低压电正24V用棕色,0V用兰色,信号线用黑色。

网友D:
GB/T 2681-1981在05年已经废除了,看到比较多人的做法是,动力线用黑色,零线用蓝色,接地线双色,交流控制线用红色,直流控制线用绿色,直流0V用白色.

网友E:
看看这里: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9859

网友F:
最新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最好事能有个最新的又比较全面的

网友G:
电机动力的线是A相(黄)、B相(绿)、C相(红)零线N(蓝)地线PE(黄绿双线,俗称“花线”)控制线control line(黑)

网友H:
这问题好解决,.送礼.

网友I:
支持按规范排线,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网友J:
只要线号做好了什么颜色不行我们这里就是用白色的,请客、吃饭、送礼这就是规定。

网友B:
是啊,看来楼主的关系没有到位,明显是拦路虎!

楼主:
其实是大家不了解啊,拦路虎是我们分公司的,他们说不行,非让我们去改,我们肯定不想改了。唉!

网友E:
IEC 60073-2002下载后自己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90210200327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