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线圈为什么距离锅越远功率越大呢?

楼主(2009-02-09):
大家好:

       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电磁炉的线圈距离锅越远电磁炉的输出功率就越大(电流变大)这是为什么阿?那位高手可以知点一二!

网友A:
没有实际的意义
。。。。。

网友B:
没有负载相当于短路,电流当然大

楼主:
没有负载相当于短路,电流当然大

不太明白,那就是说假如把锅拿开线圈就会烧坏?还有个问题就是线圈离锅远了功率变大锅里的水就容易加热,那如果锅贴着线圈岂不是功率最小

网友C:
我只试过把锅慢慢提起来。输入电流慢慢变小,然后突然变为0。空载保护了。

漫漫放下去又突然起来了,然后再一直增加到额定值。

美的炉。

网友C:
有谁知道电磁炉的工作频率。

楼主:
工作频率一些资料上说20到40KHZ

网友D:
没有负载相当于短路,电流当然大

不太明白

网友C:
谢谢张羽

那么可以用PLC配个场管,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天哪!你用PLC太浪费了吧!不考虑成本那就好搞啦!嘿嘿嘿

网友E:
不对吧,锅离开炉,线圈的L变小,电流也应该变小的。

网友F: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理到底是怎样的,但事实是锅离线圈远一点功率就加大!

网友E:
如果的确是锅离线圈远一点功率就加大的话,那么就是电磁炉自动调节加大功率以保证效果。

网友C:
我说的美的炉也是事实啊。

网友G:
楼主说的是不可能的,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网友H:
感觉也是阿,锅离的远了电流应该小阿,足够远了就要空载保护了。

按楼主说的,把锅拿下来岂不要烧掉?楼主试过没有?

或者楼主这样:把锅逐步离开,看功率怎么变化,直到完全离开,看功率的变化。记下数据再分析一下。

难道功率先变大,然后再变小?

网友I:
不清楚,不过同意18楼的。事实可能相反吧

网友J:
电磁炉可以看成是一个高频变压器,内部线圈是变压器初级,次级是锅。当内部初级发热线圈盘有交变电压输出后,必然在次级锅体上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通过锅体自身的电阻产生热量。当内部初级线圈有交变电压输出,若次级及"锅"不存在,则相当于没有负载,输出功率应非常低.

网友K:
呵呵,支持21楼的观点!

楼主:
21楼讲得很有理论依据,我想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搞得那个商用电磁炉(功率很大几十个千瓦),输出功率不够时就把线圈与锅的距离调远一点这样输出电流就加大啦!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懂

网友L:
还是用的WO流原理吧

网友M:
学习!支持21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