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编好了程序,请问如何可以写入PLC

楼主(2009-02-09):
我现在编好了程序,请问如何可以写入欧姆龙PLC

网友A:
通过通讯电缆直接下载!

楼主:
请问您知道怎么用吗?能说一下详细步骤吗?谢谢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0309181500001

发表于《OMRON》 图解OMRON程序从PC下载到OMRON PLC的方法

网友C:
PLC程序分上传和下载你说的就是下载了,找到DOWNLOAD选项,点击看提示就应该行了。

网友C:
当然,首先得和PLC建立通信才行

网友C:
现在搞个PCS7工程,很累,欧姆龙有几年没弄了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D:
有对应的通讯电缆及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下载了,最通常的方法

网友F(2009-04-19):
首先建立通信,用软件下载啊

网友G:
用CX-P 软件先选择好型号,然后下载

网友H:
用CX-P 软件先选择好型号,然后下载  严重支持!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0309181500001

网友J:
用CX-P 软件先选择好型号,然后下载

或用手持简易编程器,一句一句`往里写.

网友K:
用对应的通讯电缆及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L:
先在线后再下载到PLC

网友M:
首行,你设定的型号要一致

给PLC上电,通上USB电缆

选择在线工作

在"PLC“一栏中可以看传送,选择传送到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