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如何用通迅电缆接入PLC,并写入程序

楼主(2009-02-09):
(急)请问如何用通迅电缆接入PLC,并写入程序

网友A:
看来比较棘手,机型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网友B:
老兄,你用的是什么PLC、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呀?不写清楚怎么帮你呀

网友C:
连问题都不会问!!!!!!!!!!

什么和什么通?用什么方式通?

网友D:
一般神仙也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