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抽水泵串联可以吗??

楼主(2009-02-09):
两个扬程一样的抽水泵串联可以提高扬程!!那要是两个扬程不一样的可以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两个扬程不一样的可以用,但水泵的效率将受到影响,最好两台的水泵性能一致,因为串联工作时,原本效率就不高,如果性能相差悬殊,效率将大幅度下降,甚至串联工作时的流量还不如单泵的流量。

一般情况,当管网的阻力较大,比较适宜串联运行。

网友B:
为提高效率,也为了维护方便,最好实用参数一样的水泵

网友A:
最典型的串联事例是多级泵,有2、3、4…级泵,同一多级泵所有的叶轮的外形是一样的,当然参数也一样。

网友C:
尤其要是2个水泵的流量不一致,那么就不能串联了

楼主:
要是流量不一样!!串起来是不是就以小的流量泵输出的流量啊??

网友A:
如果两泵的流量不一样,串起来的流量,几乎就是以小的流量泵输出的流量。

如果需要精确考虑,需要绘制管网曲线图、绘制水泵特性图(2台),从曲线中找出交点。

网友D:
可以的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E:
串联使用不好

1.流量按最小流量水泵为最终流量

2.两台水泵的价格应该比一台高扬程水泵的价格还要高

3.串联使用的话,如果安装错误,容易出现抽空现象

网友F(2009-08-03):
个人看法:

1、两个扬程不一样的泵可以串联;

2、至于有什么影响?还是提高扬程,串联后的泵通过流量最大值等于最小流量的泵额定流量;

3、泵串联的应用在日常生产中比比皆是,具体的应用就看设计的意图(要大流量低扬程就开大泵关小泵、要大扬程就要牺牲流量应用小泵大泵)。

网友A:
泵串联的应用在日常生产中比比皆是,具体的应用就看设计的意图(要大流量低扬程就开大泵关小泵、要大扬程就要牺牲流量应用小泵大泵)???

当水泵串联运行后,如果此时开大泵关小泵,还有流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