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电机,选什么型号的直流调速器好啊,

楼主(2009-02-09):
2.2kw的电机,选什么型号的直流调速器好啊,

网友A:
根据电机的参数来选,国产大把,看一下《电气传动》

网友B:
看电机额定电流,选择合适的调速器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C:
没用过国产的,用过西门子的,还不错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这种型号的产品:http://www.jnky.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163

网友E:
如果电压等级低,且是永磁那选择直流伺服性价比不错

网友F:
国产的,听说四川英杰的还不错,楼主咨询下

网友G:
电机电流多大加1.2倍左右吧,我们负荷重的变化快加多2倍

网友H:
我这有欧陆的直流调速器,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I:
我们长期使用590,一直很好。我们是做机床电气改造的。你要根据电机电流选择,我们一般选70A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长期使用590,一直很好。我们是做机床电气改造的。你要根据电机电流选择,我们一般选70A的

2.2kw的电机???

网友K:
型号多的是,不过建议使用国产,支持国货

网友L:
四川英杰的不错,我给你选一种型号TS1DH

网友M:
我公司生产直流调速器(包括驱动板子),价钱大概进口的一半,坚固耐用,有意者发邮件到yu--86081@163.com 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