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西门子变频器在飞剪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9-02-10):
我想请问下究竟什么是飞剪系统?能否介绍下飞剪的概念以及其工作流程、常用的控制方法。

以及在飞剪系统中西门子变频器所起到的作用?

本人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小白,请各位前辈包涵!!另外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回答下,在网上找了很久了都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A:
飞剪就是在生产线中将生产出的产品剪成需要长度的产品,它可以随生产速度的变化来计算下刀时间,它是集速度与位置控制以一体的,应该是伺服,而不是变频器,和它类似的还有追剪,在纸箱生产线上较优常用

网友B(2009-04-21):
我也做类似的课题,但却是用到变频器调速,有没有会这个编程的s7-200的

网友C:
如果是简单飞剪系统,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可以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