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解读

楼主(2009-02-10):
请指教:此程序是PLC(脉冲输出的)控制步进驱动器的,D5000是给定长度(实际值)的,并且是任意长度给定的。D1004是输出脉冲
数,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计算? 为什么直接计算出就不行(任意长度),其中少1步就不能设定任意长度(D5000).为什么?

网友A:
这个程序似乎有问题

你可以把程序意思说出来吗?

你所说的直接算又什么意思?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系统是一个定长的系统,plc控制步进驱动器的,长度是由文本显示给定(D5000)的,并且是任意给定的,
长度(D5000)通过文本修改后,系统就按文本显示的长度走。脉冲输出是Y0,脉冲数(D1004)就是通过上面的计算出来的。
请解析一下。就是想问下为什么要经过这几步计算?

网友B:
实际上该程序是确定脉冲和实际长度之间的一个刻度变换。

乘1796再除100就是其变化系数。

实际影响系数的因素有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滚筒直径、编码器的脉冲数、是否4倍频等。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的  走的长度是和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滚筒直径有关,这个没有用编码器的。

网友C:
你的机械结构是伺服直接带动丝杆吗?

网友D(2009-03-20):
THINGET 代理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联系QQ:342954722@163.com

网友E(2009-06-05):
没猜错应该是吧当量角放大避开浮点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