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量信号同时分别接到两个PLC上,会干扰吗?

楼主(2009-02-10):
信号是无缘接点的,信号取自一付触点。

网友A:
模拟信号取自一付触点?为什么?PLC是200还是300?

网友B:
两个PLC不能走通讯么?

楼主:
plc一个是unity pro,一个是S7-400,属于两个不同的供应商模拟量信号来自连续料位计,只有一对触点.

网友C:
哪位师傅知道,LS XBC-DN32H的PLC使用位控时,一接负载P20 P21 P22 P23四个点就坏了,同样的负载在LS MASTER-120S上就没事。负载是KR-5MC驱动器,步进电机是A50K-M566-G10都是AUTONICS生产的。

网友D: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建议每个电流信号加一个隔离变送器,现场条件有的时候不确定。

网友F:
增加一个一入二出安全栅

网友G:
没有问题 我们常这么干

但 说这个是无源接点 就有点不专业了

网友H:
加个信号隔离器,一进两出的。苏州朗利斯公司  13914097252 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