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S7-300的临时授权删掉?

楼主(2009-02-10):
怎样把S7-300的临时授权删掉?

网友A:
在C盘下,把AX NF ZZ文件删除就行,这个文件有可能是隐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C盘下,把AX NF ZZ文件删除就行,这个文件有可能是隐藏文件.

我在C盘里找不到AX NF ZZ

楼主:
这里面有授权的软件吗?谢谢!

楼主:
SITTA171040504是不是就是授权文件名

楼主:
估计不改变注册表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把Setup7从电脑里删除,重新安装也不好用.从新作系统后再安装后好用了.

楼主:
但是,使用期限仅仅才有14天.

楼主:
谁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如果你的授权是在安装原版本(比如说Setup7-V5.4)时安装的,在你装了新版本(比如Setup7-V5.4 SP2或SP3)后,原来的授权就会变为临时授权(14天),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你的授权也要更新,或者装回原版本.要删除它,直接用授权管理器的删除功能就可以.5楼图中的第一项就是.

网友C:
哎呀!太感谢春回大地了,我装的Spet 7 V5.3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找解决办法,不过为什么后装的授权就是删不了,一重装就有了?

网友D(2019-12-22):
我们的房屋事实 速度是多少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