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PLC L+ 和M 之间为什么要加一个变阻器呢?

楼主(2009-02-10):
如图,R10     所显示DDDDDDDDDDDDDDDDD

网友A:
那个是压敏电阻,过电压保护用的,不是变阻器的说?

网友B:
1楼说的对,过电压保护

网友C:
如果这个东西烧掉了,大家会重新买一个装上吗?我们这里的一般烧了后,拆掉后就不管了。

网友D:
一般烧了后,拆掉后就不管了。

方便购买的话还是安装的好,呵呵

网友E:
我们也是的 少了后就不管了

网友F:
画蛇添足的感觉,.....

网友G:
压敏电阻,过电压保护用的, 以保证CPU 在安全电压范围,减少高电压引起的CPU烧坏现象.

烧坏了还是买个装上好些.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一般烧了后,拆掉后就不管了。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I:
我感觉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这个电源是来自PS模块的,电压是相当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