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软件数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2-10):
谁晓得IFIX软件与电量巡测仪,触摸屏以及PLC控制器的数据通讯要安装什么通讯软件啊?

网友A:
不同设备使用不同的驱动程序进行通讯

楼主:
IFIX软件如果要同时读取PLC控制器的数据以及带485通讯口的电量巡测仪,温度巡测仪,还要装什么驱动程序啊?

网友B:
最好自已写串口通信程序,现成的驱动程序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

楼主:
写肯定要自已写,可我拿什么程序写啊...............................是不是有一定的地址代码及设定啊?

网友C:
与PLC可使用OPC通讯协议

楼主:
IFIX软件与带485通讯口的电量巡测仪,温度巡测仪等是要装MODBUS驱动是不是啊?

楼主:
  iFix 监控软件  或对应的485通讯口MOD驱动程序和PLC以及触摸屏程序能不能测试 是否读数据啊?

网友D(2009-08-10):
用VBA直接读取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