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Wincc6.0故障原因?

楼主(2009-02-10):
我刚装的系统,wincc6.0其它功能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当我创建完一个新画面,要打开他时,系统提示我一下信息:Fatal error!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补充一句 :提示完我以上信息后 ,我创建的画面根本打不开?

网友A:
一般都是重装~~~~~~~~~

网友B:
系统是什么版本的呢,不要使用GHOST版本的系统,看来得重装系统来解决了..

网友C:
sql数据库没装?

网友D:
估计是操作系统版本的问题,wincc对系统是很挑的!我曾经连续换了4个版本的系统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ql数据库没装?

 如果没有安装SQL2000的话, wincc就跟本无法安装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ql数据库没装?

 如果没有安装SQL2000的话, wincc就跟本无法安装成功!

同意!建议重新安装系统,最好是正版的

网友F:
DAO版软件 楼主 最好还是换个版本装装

网友G:
两种可能: 可能你电脑本身的的系统与WINCC不兼容;也有可能你的WINCC没有装完整。

网友H:
系统必须用xp专业版。。。

网友I:
操作系统D版也好,Z版也好,都一样用.但应是专业版,完全安装的.

网友I:
操作系统D版也好,Z版也好,都一样用.但应是专业版,完整版,完全安装的

网友J:
系统一定要专业版的,还要有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