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刹车力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2-10):
电机的刹车力是怎么实现的?
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当电机不转动时,可以实现让电机轴锁死,也就是所说的直流刹车。那这个刹车力是怎么实现的?

直流电机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刹车力矩呢?

楼主:
现在论坛怎么这么冷清,没人回答问题了?

网友A:
我用欧陆的调速器通电后就无法转动的,用手转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楼主:
我的这个是比较老的SEW的,没有设定面板只有几个电位器调节的。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21108573900001

这个贴子我贴了两个相关图片。

网友B(2011-01-28):
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变频器使能信号和报闸控制线圈接在一起。试一试,

网友C:
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当电机不转动时,可以实现让电机轴锁死,也就是所说的直流刹车。那这个刹车力是怎么实现的--------直流刹车≠电机锁轴!变频一般不能实现锁轴,除非具有伺服功能的特殊变频器。普通变频器直流刹车实质为驱动风机等负载,在启动时确保风扇叶停止或顺转启动(逆转中启动风机会报警实质烧变频器和风机),先施加直流电压给电动机,让旋转的扇叶带着电动机轴转时转子切割定子直流电流形成的磁场,这样能够让风扇叶先停住在顺转,短时间内可以提供制动扭矩(针对扇叶逆转的制动)给轴上

直流电机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刹车力矩呢?-----也不是都行,的控制直流电机实现四象限运行才能实现制动和锁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都行,的控制直流电机实现四象限运行才能实现制动和锁轴

能耗制动、发电制动、反接制动,交直流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