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驱动电压

楼主(2009-02-10):
一台  220V   0.75KW   台达M的变频器,原来烧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修好,显示一切正常,装上模块运行就爆炸,经测量,烧了V相上下桥的驱动脚,但是此变频器驱动没有电压,请问熟悉台达的朋友,该变频怎么量驱动电压

网友A:
上桥可以量出来,下桥量不出来.看看是不是光欧,或者其他短路.可以量电阻.每个元件都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