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怪问题

楼主(2009-02-11):
wincc6.0安装很正常没有问题,但是安装后,进入图形编辑器里面打开库时,只有项目库,没有全局库?求救

网友A:
您的Wincc版本是多少呢?Wincc6 SP3以前的版本会出现此问题,重新安装会解决,建议您安装时不要打开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

以上

楼主:
我的是wincc6sp1,安装在xp sp2系统中

楼主:
我都从新安装好多次了,不知道能不能在不重装的情况下,能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