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梯子时,梯子如何固定?

楼主(2009-02-11):
(1)梯子的支柱须能承受工作人员携带工具攀登时的质量。梯子的横木须嵌在支柱上,不准使用钉子钉成的梯子。梯阶的距离不应大于40cm。(2)如梯子长度不够而需将两个梯子连接使用时,须用金属卡子接紧,或用铁丝绑接牢固。(3)在木板或泥地上使用梯子时,其下端须装有带尖头的金属物,或用绳索将梯子下端与固定物缚住。(4)靠在管子上使用的梯子,其上端须有挂钩或用绳索缚住。(5)在水泥或光滑坚硬的地面上使用梯子时,须用绳索将梯子下端与固定物缚住。(6)人字梯须具有坚固的铰链和限制开度的拉链。(7)禁止把梯子架设在木箱等不稳固宾支持物上或容易滑动的物体上使用。

网友A:
1)梯子的支柱须能承受工作人员携带工具攀登时的质量。梯子的横木须嵌在支柱上,不准使用钉子钉成的梯子。梯阶的距离不应大于40cm。

(2)如梯子长度不够而需将两个梯子连接使用时,须用金属卡子接紧,或用铁丝绑接牢固。

(3)在木板或泥地上使用梯子时,其下端须装有带尖头的金属物,或用绳索将梯子下端与固定物缚住。

(4)靠在管子上使用的梯子,其上端须有挂钩或用绳索缚住。

(5)在水泥或光滑坚硬的地面上使用梯子时,须用绳索将梯子下端与固定物缚住。

(6)人字梯须具有坚固的铰链和限制开度的拉链。

(7)禁止把梯子架设在木箱等不稳固宾支持物上或容易滑动的物体上使用。

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