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明显断开点?为什么要使各方面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楼主(2009-02-11):
拉开的刀开关、取下的熔断器、拉开用户的负荷开关、拆出导线等,这些措施都使检修地点与电源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由于这个断开点特别明显,所以叫做明显断开点。断开点的目的,一是一目了然,可以使检修人员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或J顷着线路导线可以找到;二是使停电设备与电源之间保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空气断口,这个断口即可将电源与工作地点断开,又能避免因过电后将断口击穿。因此各方面应有一个明显断开点,有两个断开点更安全可靠。

网友A:
晕……

你都说完了,偶们只有顶的份了

网友B:
断开点的目的,一是一目了然,主要是起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C: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向往阳光 X向往阳光
积分:365
帖子:294注册时间:2006-11-12 22:35:00 2楼 回复时间:2009-2-11 8:21:35 断开点的目的,一是一目了然,主要是起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这个概念名词,谢谢若

网友E:
正确,主要是为了检修、工作安全。

网友F:
人眼可以看到的断开点,像断路器接触器就没有明显断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人眼可以看到的断开点,像断路器接触器就没有明显断开点。

偶都是拆除线圈线。。。。以便明显。。。。

网友H:
人眼可以看到的断开点,像断路器接触器就没有明显断开点    就是维修时保证其安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