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SEW的直流调速器资料

楼主(2009-02-11):
这个是控制部分的接线图。如果想实现某个时刻让电机处在锁定状态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
这张图是驱动器的控制板上的,驱动器没有面板,只有用圈住的几个电位器进行一些调整。各位高手看看这些电位器都是什么功能?这个是11kw的。

楼主:
现在论坛怎么这么冷清,没人回答问题了?

楼主:
控制端子的62号线:pulse  enable 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五个电位器依次是:Tint,imax、IxR、Vp、nmax。

现在只知道nmax可以调节限制最高速度。其它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是否是欧陆的产品?jige

网友A:
刚漏了几个字,几个电位器是调节扭矩,保护电流的吧

楼主:
这个是SEW的直流调速器资料。

Tint是不是起动转矩?

imax是不是调整最大工作电流的?应该也是对应最大转矩的。

IXR和Vp猜都不知是猜什么?

现在想让此调速系统在停止转动后保持一段时间的刹车转矩,以保证负载静止,让其它刹车机构动作以实现定位。

网友B:
pulse enable是使能端子,一般做准备运行用

楼主:
使能运转后,如果没有速度指令,电机不是处于锁定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