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EHPLC 偶尔跳ERROR

楼主(2009-02-11):
给一家印刷厂跟换安装变频器,安装完毕后运行几个月后客户反映设备故障。到达现场发现PLC ERROR灯常亮,断电后再从新送电可运行,但是一会又报ERROR。此设备为多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实现单台调速,亦可多台同步调速!频率给定为PLC通讯控制,运转信号来源为外部端子。    将通讯线缆去掉后,未发现PLC 故障,不知是何原因,另因为EH PLC,厂家又不给密码,故不能监控程序,不知哪位大虾有遇到此问题,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源造成的;

把其它设备停下来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但是原先都未出现过这种状况,客户都用了好几年了,应该不会吧!

网友B:
PLC错误信息可以通过读取PLC状态信息来获取,此时不需要有用户程序。

知道了错误码,才能准确的判断出具体问题

楼主:
错误「ERROR」指示灯
当使用者将不合法的程序输入至主机,或指令、组件超过允许范围,该指示灯均会 ”闪烁”,此时使用者应由主
机D1004 查询错误代码对照本章的错误码原因对照表,而发生错误的地址存于数据寄存器 D1137 内(若为一般回
路错误则D1137 的地址值无效)找出原因修改程序,再重新传送给主机。若发现无法与PLC 联机,且指示灯快速
的 “闪烁”,则表示24VDC 供应电源不足,请检查24VDC 负载是否过大。
若ERROR 指示灯持续亮,此时使用者应由主机特殊继电器M1008 判断,若为On 表示程序回路执行时间超过
逾时设置时间(D1000 设置值),此时先请PLC RUN/STOP 开关置于STOP,再由特殊数据寄存器D1008 查询出
发生逾时的程序位置,可利用指令 ”WDT”来改善。

按照PLC使用说明书的方法,应该都是必须监控程序才能判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