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怎样面板启动?

楼主(2009-02-11):
西门子6SE70 怎样面板启动?原来是上位机通迅,,现在这台机子坏了(F023,这种故障有没有碰见过?)    现在就是想用面板试试是什么情况,,可是这种机了是小弟第一次接触,,希望哪位大师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参数P053的值改为2就可以了在面板上操作了.

F023报的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

网友A:
记得用过后把参数改过来哟!要不然上位机控制不了.

网友B:
P053=2就是BOP操作。F023报的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
你可以尝试清洗下CUVC板,我们这样弄好过!

楼主:
我则试了下,,把P053设置为2还是启动不了,,是不还要设置其它的参数呢?

网友C:
你最好将原参数备份一下,再改面板开环控制

询:15623012956(武汉)

网友C:
武汉维修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D:
p554=5  ,   p561=1    p443=58

然后就可以用I/O启动,用上下箭头键给速度了.

网友E:
先用随机西门子软件在电脑里备份好参数(建议不要乱改,小心修改后弄不清楚)然后恢复出厂就是面板运行。如果不会使用DriverMon,可以用OP1S面板备份。我可以提供DriveMon使用方法说明。13564387072或者QQ:79074219

网友F:
先用Driver moniter备份一下参数,然后,P053=2,P554=5,P561=1,P443=58

网友G:
不知道这位兄弟还在不在?面板操作要改几个参数,看功能图50页和180页控制字

网友G:
P053=2,P554=5,P571=6,P572=7,P573=8,P574=9,P443=58

网友H:
首选上传备份参数,设P053=7,1  = CBx通讯板 2= PMU操作控制面板 ,4= 串行接口(SCom/SCom1),或OP1S和PC,查P590是多少(一般变频器用标号1基本数据),给设P590=1(用标号2备用数据),P554.2=5,p555.2=1,P573.2=8,P574.2=9,P443.2=58 ,在PMU上启动/停止。

网友I:
P53=2

P366=0

网友J(2009-06-24):
用P590切换到第二套控制参数就行了,上位机控制时P590一般设置为0.

1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K:
恩,你如果第一次用的话也就采用简单点的方法,参照12楼说的做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你想学习,可以自己试着去设置.你可以先把变频器的参数先复位.P053=6,P060=2,P970=0,再进行你的参数设置.你可以参考70变频器使用说明书9-11设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