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总线电缆PA与DP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09-02-11):
我公司现使用的总线电缆为:主站与现场设备采用PA总线连接,现总线出现问题,我手头上没有PA现货,请问能否用DP电缆替代!二者在具体使用中有何区别?

网友A:
PROFIBUS-PA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00Ω、导体为18AWG的双绞屏蔽电缆;

PROFIBUS-DP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50Ω、导体为22AWG的双绞屏蔽电缆。

短距离、低速率的通信上述电缆可以勉强代替。长线、高速(尤其是PROFIBUS-DP达到12Mbps)时,PA电缆绝对不可以代替DP电缆。

如果想降低成本,可以用国产电缆代替。

国产PROFIBUS-PA电缆:STP-100Ω(for PROFIBUS-PA & FF) one pair 18 AWG,蓝色或橙色护套。

PROFIBUS-DP电缆,可用国产RS485电缆代替,型号规格常见的有三种: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B(2009-03-27):
恩,短距离可以替换。

网友C(2012-03-28):
您好!

我公司专门从事PROFIBUS-PA总线协议压力、温度变送器及现场总线智能诊断分线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WNK-7系列高精度profibus pa 协议压力变送器;

WNK-6T系列profibus pa 协议温度变送器;

WNK-WAFD 现场总线智能诊断分线盒

安徽皖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祝金涛 0551-5369660 18905607510

详细请浏览 www.profibus-p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