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6极异步电动机为何不能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9-02-11):
六极异步电动机为何不能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6极电机可以变频控制啊

网友B:
这是怎么个情况啊,变频器有什么报警代码啊?

网友C:
不可能吧!!!!!!!!!!

网友D:
不是不能使用 而是使用不当!

网友E:
6极电机可以变频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能使用 而是使用不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极电机可以变频控制
是啊,能用变频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