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伺服高手帮助分析

楼主(2009-02-11):
各位朋友,我最近遇到一点难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三菱伺服问题
系统描述:这是一套三菱Q系列的伺服定位系统,一个定位模块控制三个轴。机械部分是一个翻转台装置,即伺服马达通过联轴器联接一根轴,在轴的径向上连着一个平台。平台可以从垂直方向向水平方向往复运动。第二轴和第三轴的机械部分相同,都是翻转台。如下图:

出现故障的是第二轴和第三轴。机械原点是上图中所示的水平位置。伺服参数部分:原点复归方式为6 data set,单位为2 degree
系统配置:PLC Q02H 定位模块 QD75M4 伺服放大器 MR-J2S-B 伺服马达 HC-SFS152BG2
故障现象:第二轴和第三轴各有一个异常。
1. 第二轴多次在自动运转中发生翻转台高出水平面或低于水平面情况,检查机械部分,未发现有螺丝松动现象。处理这个故障时,我们用GX Configurator-QP软件进入TEST模式,用JOG方式将翻转台转到水平位置,想在此处设定为程序原点,即进行原点复归操作,这时QP软件报告发生210异常报警。当QP软件退出TEST模式时,系统又发生了第三轴超行程报警。
2. 第三轴发生超行程异常。翻转台的面低于水平面,如上图中蓝色标示位置。处理这个故障时,我们仍用GX Configurator-QP软件进入TEST模式,用JOG方式将翻转台转到水平位置,在此进行了原点复归操作,即又将水平位置设定为程序原点。当QP软件刚刚退出TEST模式时,翻转台又转到水平面以下,调试了多次故障依旧。我们怀疑是马达的刹车不好,经过检查发现刹车良好。
做过的事:更换了定位模块,结果未能解决问题。
想要问的问题:
1. 伺服系统发生机械原点丢失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处理?
2. 发生210报警的原因和对策是什么?
3. 为什么在QP软件退出时,会发生机械位置转移?(机器初期安装调试时未发生此现象)

网友A:
1电池没电了.
2原点错误

楼主:
已确认电池是没问题的.电池电压低下时,放大器会报警的.

网友B:
没看见图,想象不出是怎样的一套机构,能把图片发在你的工控博客上吗?关注中。。。。。大家顶一下,别沉下去,有牛人赶快过来看一下啊

网友B:
我怀疑是机械传动机构有问题,要看到具体图才好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啊!因为我还不是VIP会员,所以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大家好!

第三个问题已解决。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是异常。下面我来给大家解说一下。

在这个系统中,伺服马达的刹车是由PLC程式控制的,控制刹车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伺服的ON与OFF,即伺服ON时,刹车得电,失去

锁定功能。当我们使用QP软件并进入TEST模式时,对定位模块的控制权限就由PLC转交给QP软件,也就是说这时QP控制了定位模块、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马达。QP软件有个一特征,就是当退出TEST模式时的一瞬间,会将伺服OFF一段时间后(大约0.5秒钟),才将控制权交给PLC。

在这个权限交接的时间里,定位模块没有向PLC发出伺服OFF的信号,所以PLC并不知道伺服OFF了,还是向刹车发出ON的指令。这时由于重力作用,翻

转台就向水平面下移动啦!

那为什么机器安装初期调试时没发生这个现象呢?这个原因只能推测了,大概是安装初期机械各部分没有磨活,比较紧才没有因重力作用下降吧!

还有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再分析一下。

当问题解决时,我会及时将处理过程介绍给大家的。

网友B:
QP软件退出TEST模式时特有的现象,不知道是否导致其他不利后果?最好想办法消除那0.5秒左右的失控状态;

ALM210具体要查看手册说明,对三菱的GX Configurator-QP不熟悉;

原点丢失,可能机械传动环节传动精度不够,或者传动链太长,导致机械传动误差太大,如果是半闭环的控制结构,是无法准确补偿这类误差的。将某一点直接设为程序原点,这好像还不能叫做原点复归。最好设置回原点减速开关,结合开关信号,并利用伺服电机位置检测编码器的Z脉冲确定机械原点,完成原点复归,操作前要确保执行此操作,再开始翻转任务。多次翻转后要适时地再执行原点复归操作,防止误差累计效应

暂时只能想到这些,希望楼主能够给出更多细节介绍,才好判断

网友C:
楼主在苏州吗?我也在苏州.愿共同探讨.我的PHONE:13771984270

楼主:
TO PISTON:    QP软件的这个特征导致不利的后果就是因重力作用使机械下降,有可能会触到下限感应器而发生报警,要解除这个报警要麻烦些。

ALM210的报警内容是原点未通过的意思。我不知道机器怎么会发生这样报警。第二轴的故障发生没有什么规律,过一些日子就来一次“机械位置偏移”,又分析不出原因,找不出对策。其实我怀疑是编码器不好,但没绝对把握又不能更换马达,因为这马达不便宜,而且交货期长。

TO工控西门子:我在苏州。不知老兄对于这个故障有何看法? E-MAIL  LIUQI@NGK.COM.CN

网友D(2011-04-29):
 学习了。知识从经验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