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TS4141爆了 24V稳压用 怎么修啊?

楼主(2009-02-11):
S7-200的TS4141爆了 我查了下,是用作24V稳压的。现在PLC可以上传下载,就是没有24v输出,输入输出也不能显示了,怎么修啊?

网友A:
用7824做一个代替应该可以吧!

楼主:
呵呵 谢谢一楼! 用了你的方法,PLC又可以用了!!

网友B(2011-08-01):
7824和 ts4141管脚排列一样?里面是不是有两块ts4141的稳压块呀?我的爆了一块,爆的什么也看不清了老大

网友C:
再买一块也行呀,从广州深圳都有,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