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细纱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9-02-11):
细纱机是将粗纱或条子纺成一定支数细纱的纺织机器。它的控制系统性能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生产成本。用PLC控制细纱机,操作简单、接线少,成纱质量好,且维修方便、利于管理。

细纱机有低速运行、高速运行、吹吸风、落纱等过程。落纱分为自动落纱和中途落纱(暂停工作),自动落纱又分定长落纱和定时落纱。自动落纱的方式、落纱时间及长度均可设置,并能掉电保持。

控制系统中,有8个执行元件,l7个输人元件,其中热继电器FT1、F12、FT3和限位开关S为安全保护器件,可串联作为一个输人。选用西门子S7-200 CPU224型PLC能满足控制要求。

1 PLC外部接线和工艺要求

PLC外部接线如图1所示。接通电源后,吸风电动机开始工作。同时,钢领板升降电动机正转,钢领板上升。当钢领板升到了始纺位置时,其复位开关动作,电动机停止。按下低速起动按钮,主机开始低速运行,进行细纱接头。按下高速起动按钮,转换为高速运转,全机进入正常纺纱阶段。

纺纱满管后,钢领板复位开关动作,满管信号灯亮。进入工作位置,主机停止开关接通,此时,主机高速接触器释放,钢领板升降中间继电器吸合,主机断电保持惯性回转。随后,钢领板升降电动机反转,钢领板开始下降,降到极限位置时,钢领板下降限位开关动作,停止下降。撑爪电磁铁吸合时,将撑爪打开,主轴制动电磁铁吸合,主轴制动刹车。经过一段延时后,切断控制电源,落纱完毕。

需要中途停车时,按下中途停车按钮,主机即可停车,并自行制动。需要提前落纱时,按下中途落纱按钮即可。当机器发生意外时,按下紧急停车择钮,可使全机立即停车。

在程序中设置了各个过程、设备之间的联锁保护,使生产过程更加安全、合理。

2 编程

PLC的控制梯形图如图2所示。在上电时用PLC内部继电器SMO.1和复位指令,程序在运行前先复位。利用模拟电位器SMB28和PLC的内部数学运算功能,设计一个0~180 s的时间继电器T37。梯形图中还使用了变量存储器Vo.1、V0.2及V0.5。因为钢领板电动机在工作中要实现正反转,所以不仅要在程序中实现互锁,而且要在电气连接时实现电气互锁。

满纱时,满纱信号灯一直亮;当有低速接触器触点发生热熔粘连时,信号灯以1s周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