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厂电容补偿柜损坏。又不能停电。

楼主(2009-02-11):
我厂用的是 630KVA变压器   额定1000A

电容补偿柜昨天下午发现损坏。不能使用。需要的配件要到周末才能到货。

现在我吧补偿柜关掉。直接送电。 现在电流表显示是600A   功率因数是COSφ0.8

我这样用。4-5天内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救急啊。。各位。。。。。

楼主:
救急啊。。各位。。。。。
。。。。

网友A:
功率因数太低只是会被供电部门罚钱,对本身影响不大吧,补偿柜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怎么要那么多天采购!

网友B:
没问题!

什么坏了?控制器坏了可以手动投.......

楼主:
 B50C 接触器和T75热过载。。坏了 3个。。。不能吸和。我们这地方小。。买要和上海联系。快递。最早 要后天才能到。。。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只要设备波动的频率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什么坏了?控制器坏了可以手动投.......

????直接并入?

网友B:
一般的电容柜都有自动和手动投入,如果手动投入不能避开坏的电容,可以把接触器线圈输入拆掉,当然,不投入运行最好!几天功率因数低并没有多大损失,设备的安全运行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电容柜都有自动和手动投入,如果手动投入不能避开坏的电容,可以把接触器线圈输入拆掉,当然,不投入运行最好!几天功率因数低并没有多大损失,设备的安全运行才是根本.

主要是怕不用补偿柜的话,会出现什么危险。 如果没事的话我就放心了。。 不然这两天心里都慌慌的。

网友D:
当然不会有问题,多注意变压器温度即可。不长时间过载就没有问题。就是功率因数太低。

网友E:
同意8楼说法   怎么没备用一些常用的电器件呢   特别是保护用的

网友F:
关键是坏了啥,控制器,电容,接触器?都是普通件,不过现在有0.8也不错。不满负载没问题,不过时间长了小心罚款

网友G:
注意不要过载使用,功率因数低

网友H:
电容柜一般隔离开关下来还有很多小型断路器,可以把对应的小型断路器断开,其余没问题的分路一样可以使用,一样自动补偿没问题,因为如果投入那一路电容被断开了,自动补偿会继续投入其它路,直到功率因数达到设定要求。再说这算没有补偿也是罚款而已,但供电质量会差些,只要没有对电源要求高的精密用电器,没问题

网友I:
600A一年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不过载怎么都行

网友J:
工厂有无补偿柜,对用电无任何问题,看你反映的情况,供电局不一定知道你是否使用补偿柜(只要是电力部门超表的没有看见),

青岛那边就有好多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电容补偿柜照样使用(此地方没有施行峰平谷的分段计费)

没有事情,大胆的关掉补偿柜,修好后再投入使用!!!

网友K:
对设备没有问题,只是功率因数较低,可能对电网冲击较大!

网友L:
电容柜一般隔离开关下来还有很多小型断路器,可以把对应的小型断路器断开,其余没问题的分路一样可以使用,一样自动补偿没问题,因为如果投入那一路电容被断开了,自动补偿会继续投入其它路,直到功率因数达到设定要求。再说这算没有补偿也是罚款而已,但供电质量会差些,只要没有对电源要求高的精密用电器,没问题

同意此说法

网友M:
注意感性负载,应该没事

网友N:
功率因数太低只是会被供电部门罚钱,对本身影响不大,放心吧

网友O:
只是功率因数低些,现在供电局一般也不管,安全方面一点问题没有,放心用。

网友P:
不会有问题,多注意变压器温度即可

网友Q:
630KVA变压器的电容柜应有10组电容,一般的电容柜都有自动和手动投入,如果手动投入不能避开坏的电容,可以把熔断器拿掉,其余全部投入,注意三相平衡

网友R:
只要电流不超1000就没问题不必太担心

网友S:
没问题的,我们公司也是坏了一个多星期,把坏的断开一样可用,我们也就今天下午才修好

网友S:
用吧没问题的,我们公司有6个电容坏了一个多月了,上星期又有几个接触器坏了今天才修好,都没什么事,只要把坏的断开,注意电流就得

网友T(2010-12-18):
各位好,有事请教如果电容损坏对总表读数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