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功率是什么啊?怎么计算?

楼主(2009-02-11):
以前听说过装机容量,可装机功率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是所有电机,加热器等终端额定功率之和么?要不要把变频器等中间用电部件功率也加进去恩?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所有设备的总功率

楼主:
对:luo_ming_hua 关于

所有设备的总功率

能说得具体些么?比如我现在就有一个设备(绞线机),那它的装机功率都包括哪些呢?电机,空调,?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装机功率是KW, 装机容量是KV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装机功率是KW, 装机容量是KVA

我想知道单台设备装机功率的计算方法。

网友C:
是所有电机,加热器等终端额定功率之和么?

         是的,各设备铭牌上有标的。

楼主:
对:七彩阳 关于

是所有电机,加热器等终端额定功率之和么?

         是的,各设备铭牌上有标的。

内容的回复:
那包不包括驱动器,变频器啊?

网友D:
所有设备的总功率,就是设备铭牌上的功率的总和

网友E:
所有设备的总功率,就是设备铭牌上的功率的总和 就是装机功率吗?

网友F:
就是是你整台装备的的所有用电器的功率之和    kw

网友G:
看的头都昏了..........

网友H:
各设备铭牌上的功率的总和!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不过头也有点晕了。

比如我的绞线机只有一台37KW 电机,一台37KW变频器,那装机功率应该是37KW还是74KW呢?

高手给解释下吧。

网友I:
当然是37KW,应该比37KW大点,变频器耗电是有点,但是很小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不过头也有点晕了。

比如我的绞线机只有一台37KW 电机,一台37KW变频器,那装机功率应该是37KW还是74KW呢?

高手给解释下吧。

我不是高手,我不懂电工。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东方接触了一点电机容量,现在好象是知道一点了,特提出来请真正的高手指正!

这个机会是一个朋友提供的:他遇到棘手的难题了。

几台分别带变频启动的电机,总功率是70KW,要他设计一台EPS。他配用了一台90KVA的EPS,以为准保没问题,想不到不能工作,一开机就报警!所以找到东方。可是东方又不曾捣鼓过什么电机,怎么知道怎样叫它不报警呢?朋友说你只要理论分析就行,具体的事情不要你动手。这倒方便,下面是东方的纸上谈兵:

电机功率   70KW     这是机械输出功率

电机电功率要考虑效率和功率因数为 70/0.75=93KVA

每台电机又有变频器,又要考虑效率和功率因数为   93/0.9=103KVA

所以,90KVA 的EPS是不够的!得要100KVA以上!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这里,

装机功率是70KW

装机容量是103KVA?

谢谢指导!

有关朋友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兴趣的请参阅:

变频器的输出能不能带变频器负载?

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