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CGS通用版6.2的软件,找不到CP5611卡的属性设置

楼主(2009-02-11):
求助,用MCGS通用版6.2的软件,在工控机上安装了CP5611卡之后,找不到CP5611卡的属性设置

网友A:
在工控机上安装了CP5611卡之后,找不到西门子驱动,找不到CP5611卡的属性设置,原因在于你没有安装西门子的驱动。

网友B(2009-04-16):
直接安装micro winv4或者step7都可以 驱动的原因 安装之后在控制面板里面可以设置卡的属性